[求助] flyback的原边电流检测电阻两端在开关管关断之后有振荡

楼主(2012-11-30):
设计一个准谐振flyback电路,采用的是电流模式工作。
在功率管的和地之间接一个电阻Rcs作为电流检测电阻,如下图所示
但是VRcs电压在功率管关断之后会有严重的振荡,导致一段接VRcs的比较器误翻转,使得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VRcs电压的波形如下图所示,MOSFET含有是一个含有寄生电容的模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将VRcs通过一个RC低通滤波后,再接入比较器。另外注意RC值的选择

楼主:
可能是这么回事~
但是接了还是没有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选的数值不对!这个总是可以调节的。

请问还有没有别人也做过这个?因为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现在没有办法查到这个振荡的来源,这才是最致命的问题啊

网友:
不是.. RCS 後接到 內部 rc 是防 負壓 , 一般都會在 gate turn on前有
leb 會遮掉 .

但你的問提是 gate off 後 因為 light load 下會進 dcm 吧 ..
transformer那邊 diode 怎會是反向對接 ?
應該一般加上 snubber rc 才對 , second side 就放 load
對拉你的 transformer model ??
Flyback 是利用 gap 來儲能 都須要一個漏感來模擬 .

楼主:
我对于你的意见不是非常理解,我已经采用了一种RCD的方式来消除漏感的影响,电路图如下

但是结果似乎还是不奏效,
还有在现有的电感量(1.95025mH)下,负载平均电流为400mA的设定,并非轻负载条件下。
副边可以从电路图中看到,也接了RCD来避免漏感的影响。

对于以上图片中提到的POWER_MOS的模型如下

这个在POWER_MOS关断之后出现的56MHz的振荡的来源无法查明?

似乎也没有文献汇总提到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哪位高人又有相关的资料?或者怎样查到这个相关的资料?
如果没有相关资料,那该怎样去消除呢?

POWER_MOS的模型是根据FQD2N80的模型建立的一届模型,Gm=2.4 S
其他寄生电容也是如图中所示。

楼主:
可能是关断之后,导致的RESET不再作用。
而此时SET信号导致的非正常信号使得GATE立即开启,LEB问题再次导致了频繁的开启关断。
因此,应当在RESET信号上升之后维持一段时间(用窗口比较器还是hold住信号的办法需要具体选择)的以防止LEB放电为题导致的振荡。

网友:
能 probe primary side 電感 + second side 電感電流 +  rcs 流過電流 ..

另外先拿掉 電感上 snubber  c1 r4 d0
也拿掉 l2
先只有留 l0 + l1  先單純眼 ,

在 sim 看看 .

网友:
如果FQD2N的model是第一次用,请先换一个理想switch替代它看看

网友(2013-04-16):
樓主後來 simulation PSR OK ??

PSR  到底是如何變頻?  還是都FIX FREQUENCY + JITTER 方式?

网友(2014-12-19):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应该是关断时刻原边电感和MOS寄生电容谐振产生的,但是要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