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未外接复位信号,请问spartan有内部“上电复位”信号吗?

楼主(2012-11-30):
未外接复位信号,请问spartan有内部“上电复位”信号吗?

网友:
可使用计数器产生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
spartan是基于外部flash的,即每次上电都需要重配置(你可以把配置文件烧录在prom里避免再次烧录,但是实际上重上电时FPGA是自动从prom里再次自我配置的),所以关于是否上电复位,袁芳你怎么看

楼主:
“可使用计数器产生一个复位信号”
--问题是计数器初始状态如何决定呢

网友:
   localparam POWER_UP_RST_LEN=31;
   reg [7:0] power_up_rst_n_cntr;
   reg        power_up_rst_n_init;

   // The FPGA will come out of programming with all flops set to 0.
   initial power_up_rst_n_cntr = 8'h0;
   initial power_up_rst_n_init = 1'h0;

   always @(posedge free_run_clk_pin_gbuffer)
       if (power_up_rst_n_cntr!=POWER_UP_RST_LEN)
           power_up_rst_n_cntr <= power_up_rst_n_cntr + 1;

   always @(posedge free_run_clk_pin_gbuffer)
       power_up_rst_n_init      <= (power_up_rst_n_cntr==POWER_UP_RST_LEN);

//   assign power_up_rst_n = power_up_rst_n_init & pwr_rst_n_dbg;
   assign power_up_rst_n = power_up_rst_n_init;

楼主:
谢谢楼上,
  此代码需保证 power_up_rst_n_cntr上电为0才行,但FPGA上电,描述的reg是否肯定是0?

网友:
貌似初始上电fpga内部是有自动复位的,缺省值为0,查一查用户手册,上面是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