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中流操作符问题

楼主(2012-11-30):
在Systemverilog中用一下流操作符,请高手帮忙看下。谢谢

class Transaction;

bit [31:0] addr,crc,data[8];

static int count=0;

function void pack(ref byte bytes[40]);

bytes={>>{addr,crc,data}};

endfunction

function Transaction unpack(ref byte bytes[40]);

{>>{addr,crc,data}}=bytes;

endfunction

endclass: Transaction

////////////////////////////////////////////////////////
Transaction tr,tr2;
byte b[40];

initial begin

    ...
    ...
    tr.pack(b);
   ....
  ....

最后出现了下面的错误,请高手指教!谢谢
Error-[IUDA] Incompatible dimensions
pack.sv, 20
  Incompatible unpacked dimensions in assignment
  Arrays with incompatible unpacked dimensions  cannot be used in assignments,
  initializations and instantiations.

网友:
因为非合并数组的内容存储在不连续的内存空间里,所以一般不能使用流操作符,可以把非合并数组的每一个元素单独拿出来使用,或者赋值给一个合并数组,也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是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