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艾伦的书中P247页 折叠共源共栅运放设计例题的问题

楼主(2012-11-30):
例题里面在设计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负载这部分的时候,直接就选取了最大电流(极限情况),然后结合Vod的要求,计算宽长比,然后计算出一个漏端电阻值,我想问的是,这样做能保证整个工作范围内,电流镜都处于饱和区吗?在不同的电流时,应该有不同的电阻值对应的啊?~~

网友(2013-12-16):
问题同上,哪位大神出来回答阿,我按自己的设计方法设计,在设计电阻值的时候并不是取的他的计算公式,在折叠点电流不可能相同阿

网友(2016-11-08):
我也算过,和他的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