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0 启动时CIW的报错

楼主(2012-12-01):
CADENCE启动没有问题,但是输入icfb &之后,CIW过一段时候会开始报错,是关于那个 .cdsinit文件的。我已经将.../tools/dfII/samples/local 拷到 .../tools/dfII里面,并且也把得到的.../tools/dfII/local里那个cdsinit改名为.cdsinit 。这个报错不影响我使用CADENCE,但是这么多错误实在让人费解。请求牛人帮助解决,thanks a ton.

具体报错引用如下: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Program:  @(#)$CDS: virtuoso.exe version 6.1.0 10/10/2006 14:09 (cds126047) $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0.243 (32-bit addresses)
Loading geView.cxt
Loading LVS.cxt
Loading layerProc.cxt
Loading xlUI.cxt
Loading auCore.cxt
Loading schView.cxt
Loading selectSv.cxt
Loading vhdl.cxt
Loading seismic.cxt
Loading ams.cx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dfII
   This file should be copied as <cds_install_dir>/local/.cdsinit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5 column 59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customized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read and executed when the Design Framework II software starts.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7 column 66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This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application bind key files.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0 column 31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cdsinit - .cdsinit in the working directory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20 column 8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cdsinit - .cdsinit in the user's home directory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21 column 8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This site file checks if a .cdsinit exists in the working directory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23 column 32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and executes it. If .cdsinit does not exist in the user's working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24 column 25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directory then ~/.cdsinit is executed if it exists.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25 column 21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28 column 67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Pleas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customizing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for a list of sample files supplied.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31 column 39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Ther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relevant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be loaded if you want bind keys defined for that application.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35 column 64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See section LOAD APPLICATION BIND KEY DEFINITIONS.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36 column 53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37 column 67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In
   X resource must be set in the .Xdefaults or .xresources file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40 column 35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pertaining to your hardware platform.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41 column 40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Mwm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fter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xrdb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and restart the Motif window manager.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49 column 40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Th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dds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For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string.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57 column 10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There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follow.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59 column 10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This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independant of the exact installation path.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61 column 46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The function let() creates local variables ( example: libPath ).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63 column 68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WARNING* (reader): suspicious newline found after the operator .
   This makes sure that any global variables are not accidentally modified.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64 column 75 of file .cds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66 column 2 of file .cdsinit
*WARNING* too many lookahead chars being pushed back, may lose inpu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hiCaughtControlC
Loading st02/libInit.il ...
Loading st02/loadCxt.ile ... done!
Loading context 'st02' from library 'st02' ... done!
Loading context 'pdkUtils' from library 'st02' ... done!
Loading st02/.cdsenv ... done!
Loading st02/display.drf ...
done!
Loaded st02/libInit.il successfully!

网友(2015-05-29):
没有人解释一下为什么吗?怎样解决这个错误啊?

网友(2018-01-03):
提醒下,你看下启动的路径有没有乱码。比如,你新加一个TF工艺文件,你看下选择的时候他的路径是不是有乱码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