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闭环系统的3dB带宽等于该闭环系统使用的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2012-12-01):
何乐年的书上103页说在单极点的前提下,闭环系统的3dB带宽等于该闭环系统使用的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只适用于单位增益负反馈的闭环系统。
因为:开环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开环运放的增益带宽积=闭环系统的增益带宽积
那么也就只有在闭环系统的增益为1的时候,才有:闭环系统的增益带宽积=闭环系统的3dB带宽=开环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

不知道上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麻烦帮忙看看,3Q。

网友:
我觉得是

楼主:
求指导啊

网友:
在开环增益够大时,闭环增益应该为1(如果单基点运放相位应该没问题),在开环增益3DB(1/2)处,闭环增益应该小于1了。

书上讲的好像没错。。。
"因为:开环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开环运放的增益带宽积=闭环系统的增益带宽积",其中第二个等号哪里来的?

楼主:
谢谢。第二个等号我理解的是放大器组成闭环系统后增益带宽积也不会变,拉扎维和康华光的书上:

是不是不该这么理解......

网友:
在1阶单极点近似的情况下,闭环系统的-3dB带宽等于环路的单位增益带宽,如果他不是特指电压buffer,那么就是写错了

楼主:
在1阶单极点近似的情况下,闭环系统的-3dB带宽等于环路的单位增益带宽,如果他不是特指电压buffer,那么就是 ...
引用 网友A:

   电压buffe就是指负输入端与输出短接的单位增益放大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过何乐年的书,不知是如何具体讲的。
拉扎维书上说得好像是没错的。对于单极点系统,带宽增益乘积应该与反馈系数没有关系。就是说,该结论在单位增益时成立,但应该不仅仅适用于单位增益结构的情况。

网友(2015-05-21):
在开环增益够大时,闭环增益应该为1(如果单基点运放相位应该没问题),在开环增益3DB(1/2)处,闭环增益应 ...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运放在加入反馈闭环使用之后带宽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