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问题,关于“#”

楼主(2012-12-01):
今天看到一个程序,有个地方实在不解,程序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
if(kld)  rcnt <= #1 4'h0;
else  rcnt <= #1 rcnt_next;

kld上升沿到来时,给计数器的值清零,那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1”呢?是延迟一个单位后再给计数器清零的意思吗,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因该是给的测试激励,按时序给对应的信号赋值。

网友:
让你看波形的时候清晰一点么?知道在上升沿的时候采到得数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顶层模块中的一个程序,不是testbench中的。

网友:
这个#时间是来模拟DFF的Tckq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明白些了,但是这个具体的数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
It does not matter what delay value you choose during RTL simulation as long as add-up path delay won't violate your timing constraint.

网友:
综合器会忽略掉RTL中定义的延时信息

网友:
简单说是模拟使用的语法,实际动作与这个无关.

网友:
这个值只是为了方便你看波形, 看数据和时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