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电流镜的做第二级的好处

楼主(2012-12-01):
两级运放,第一级的输出是漏极直接接到第二级共源放大器输出。
另外一种是第一级的输出接到电流镜输出。
偏置不画。
用电流镜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见笑了。这两个电路有区别吗??第二个电路中间两个MOS管去掉不是和第一个图中的一样吗?第一个图输出端的PMOS管也要偏置的,第二个图是自偏置吧??

网友:
这个表述有问题没?和电路对不上啊,楼上说的差不多

网友:
第二个图都没增益了,你弄错了吧!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第二个图都没增益了,你弄错了吧! 这句话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