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问题难倒了很多人,关于时序约束

楼主(2012-12-01):
端口信号CLK信号送入电路内部后经过一个反相器反相产生了~CLK。因为电路的第一级寄存器是以~CLK上升沿采样的,因此时序约束时要对~CLK和输入端口的数据进行约束。请问,如何create这个~CLK信号?分频产生的时钟都很easy。但就这个反时钟难倒了无数人。
PS:有的人说用用寄存器产生~CLK(因为寄存器的输出信号可以被DC找到并约束),但我觉得有点杀鸡用宰牛刀的感觉。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在端口clk处(正沿)来create clock的话,进去之后会导致问题吗?

这样定义的话,会导致进去的~clk reg采样时在半周期出采样。但仍然能算timing吧?

网友:
需要重新create时钟么?port口定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同3楼,直接定义一个clock就可以了

网友:
3楼正确

在这里也需要用耸人听闻的标题骗点击吗?

网友:
没看到有啥难度啊? inv 工具自动传过去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关注,必须产生~CLK的,对输入端口的时序约束是用~CLK做的,而不是CL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关注。~clk是在内部产生的。因此不能再port口做。您说的是PAD加BUFFER时加个反相器产生~clk吧?这和在内部产生~clk是一样的。仍然要调用反相器并用~clk做约束。

楼主:
PROBLEM SOLVED!THANKS EVERB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