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问题难倒了很多人,关于时序约束

楼主(2012-12-01):
端口信号CLK信号送入电路内部后经过一个反相器反相产生了~CLK。因为电路的第一级寄存器是以~CLK上升沿采样的,因此时序约束时要对~CLK和输入端口的数据进行约束。请问,如何create这个~CLK信号?分频产生的时钟都很easy。但就这个反时钟难倒了无数人。
PS:有的人说用用寄存器产生~CLK(因为寄存器的输出信号可以被DC找到并约束),但我觉得有点杀鸡用宰牛刀的感觉。

网友:
感觉你弄得有点复杂了,你直接在SDC中创建一个时钟, 然后再用set_input_delay  -clock -fall 来约束端口数据和时钟的关系

网友:
不能直接在反相器的输出端create gen clock吗?~clk的source 就是clk。

网友:
直接创建CLK 时钟,
组合逻辑没有关系

网友:
最近好像满热门话题的?
FPGA 内部有专用的 clock 金属线,你强制定义后,软就按照你的设定跑线.
至于外部接脚 FPGA 也有专用 clock pin,除非你选择非 clock pin.
内部如有规划reg除频产生的 clock,使用程序约束方式.
PLL 或是 DCM DLL 编辑软体自己有定义最好的约束策略,除非那款软件是白痴.
其他约束使用程式码约束,因为这是最安全也是最可靠的约束!!!!!!!

网友:
为什么我听不懂大家说什么呢?

求分享时序约束的资料!谢谢

网友:
请LZ把应用情况说清楚的,是ASIC还是FPGA?最好是能上电路图。。。。

网友:
如果你的时钟经过一个反相器接到后面的寄存器的话,这个反相器将会被优化掉,综合器所综合出来的电路是寄存器下降沿触发。
所以你无须关注这个反相器,已经不存在了。只要按平常一样约束clk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DC综合。这个不影响的。
直接在input IO create clock 然后定义clock 和data的关系(set_input_delay)就可以了。至于你说的在clock 路径上的inverter,DC会自己察觉的。不信的话,你可以report_timing来查查看。
个人认为:即使是FPGA(xilinx),这个inverter也是工具自动察觉的。不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
LS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