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结果中的ERC pathchk Polygons Database

楼主(2012-12-01):
Hi!
在对一个电路做LVS后,“comparison results”显示的是correct,但是“ERC pathchk Polygons Database”中显示ERC错误“check ERC PATHCHK! LABELED NOFLOAT  14”,定位是在版图上的电阻栅附近,如下图所示,是个偏置电阻。
为什么会报这个错误呢?如何消除这个报错?

版图

版图

网友(2013-01-23):
也想知道这个原因,希望大家解答

网友(2013-03-27):
没人知道?

网友(2013-05-30):
最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2013-12-18):
我猜應該是跟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這個default設定有關~
因為簡化了電阻,他之間的接線就被認為是floating~

网友:
我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了。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是个什么物理原理的错误呢?

网友(2014-12-13):
回复 楼主:

   老版本的calibre 没有这个问题,calire 2012就会报这个错,求解

网友(2024-01-10):
没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