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数模混合芯片后端设计问题

楼主(2012-12-01):
对于数模混合的芯片设计,后端怎么做以使用模拟部分做好的macro或者stdcel?
望大家给予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
版图准备好以后,
抽取LEF
手工,或工具产生LIB/DB

网友:
看 userguide ,注意一下 ESD 和 transition 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看了论坛资料区关于如何设计标准单元库的ppt,看起来很复杂,而且是在Candence中处理的。
    请问你所有的抽LEF和产生LIB/DB是在什么环境?
    还有请问是不是只要LEF和LIB/DB文件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
    你说的use guide是哪个?谢谢!因为之前没有弄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是后端做最后的拼接工作吧,模拟部分的各个模块弄好后,采用IP调用的方式把模拟的模块弄进来。
   但是具体怎么从模拟部分到IP调用还不清楚。
   望有人指点一下,非常感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个IP 都有对应的datasheet 和 applicationnote ,physical 方面一般都在application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你的帮助。已经做好的IP(以前我们是用买的,后端需要的东西都给好了),我大概了解怎么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模拟部分的模块(他们完成了版图)做成可调用的IP。
    我对这一块不是很明白,可能有些术语说的不恰当,还请指正和见谅。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希望给予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为什么木有人回答一下呢?可能太简单了,但是我是真心求教的,希望有人帮助我一下下。真心的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个analog的library,然后在PR时调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
    那这个模拟的库该怎么建呢?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呢?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看你用什么工具了? gds 完成后,需要提取相应的sp网表,verilog mode ,对后端来说 也就是 lef gds map lib 要用到的,做成对应macro 即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
    我们用的是ICC。您的意思是后端只需要lef gds map lib 这几种文件就行了?
    还有模拟那边(他们用的是Candence)要怎么产生这些文件呢?还是要自己写?
    老板直接把任务给我们了,模拟那边只负责设计电路,画版图。需要的文件及生产方法还得我们告诉他们。
    真是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这个需要问模拟的人了, 虽然我了解个大概,但是比较好久没做过这块了

lef 应该是用abstract
lib 需要rc后 再标上后再抽的
v 可以stream verilog out
map 对比数字和模拟的 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用了这些 做成mw 给icc 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自己再琢磨一下,然后跟他们商量商量。
    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如何做的?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我找的资料。具体实施我还没有弄呢,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事,不用谢,相互学习,我也不会呢,先看看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F:

    啊?没有啊,这个只是在论坛和百度下的资料。我自己都不会呢。呵呵!

网友(2014-06-19):
我想问一下楼主,我现在也是用ICC第一次做数模混合,模拟部分的版图已经做好了(而且是带有PAD的),现在要把这个做成一个IP嵌入,也可以用gds,lef ,lib文件来做成mw 给ICC吗?

网友(2020-07-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
谢谢分享提供这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