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m替换命令

楼主(2012-12-01):
Vim 替换命令汇总

  vi/vim 中可以使用 :s 命令来替换字符串。以前只会使用一种格式来全文替换,今天发现该命令有很多种写法(vi 真是强大啊,还有很多需要学习),记录几种在此,方便以后查询。

  :s/vivian/sky/ 替换当前行第一个 vivian sky

  :s/vivian/sky/g 替换当前行所有 vivian sky

  :n,$s/vivian/sky/ 替换第 n 行开始到最后一行中每一行的第一个 vivian sky

  :n,$s/vivian/sky/g 替换第 n 行开始到最后一行中每一行所有 vivian sky

  n 为数字,若 n .,表示从当前行开始到最后一行

  :%s/vivian/sky/(等同于 :g/vivian/s//sky/) 替换每一行的第一个 vivian sky

  :%s/vivian/sky/g(等同于 :g/vivian/s//sky/g) 替换每一行中所有 vivian sky

  可以使用 # 作为分隔符,此时中间出现的 / 不会作为分隔符

  :s#vivian/#sky/# 替换当前行第一个 vivian/ sky/

  :%s+/oradata/apras/+/user01/apras1+ (使用+
替换 / ) /oradata/apras/替换成/user01/apras1/

  * ************************************

  1.:s/vivian/sky/ 替换当前行第一个 vivian sky

  :s/vivian/sky/g 替换当前行所有 vivian sky

  2. :n,$s/vivian/sky/ 替换第 n 行开始到最后一行中每一行的第一个 vivian sky

  :n,$s/vivian/sky/g 替换第 n 行开始到最后一行中每一行所有 vivian sky

  (n 为数字,若 n .,表示从当前行开始到最后一行)

  3. :%s/vivian/sky/(等同于 :g/vivian/s//sky/) 替换每一行的第一个 vivian sky

  :%s/vivian/sky/g(等同于 :g/vivian/s//sky/g) 替换每一行中所有 vivian sky

  4. 可以使用 # 作为分隔符,此时中间出现的 / 不会作为分隔符

  :s#vivian/#sky/# 替换当前行第一个 vivian/ sky/

  5. 删除文本中的^M

  问题描述:对于换行,window下用回车换行(0A0D)来表示,linux下是回车(0A)来表示。这样,将window上的文件拷到unix上用时,总会有个^M.请写个用在unix下的过滤windows文件的换行符(0D)shellc程序。

  · 使用命令:cat filename1 | tr -d “^V^M” > newfile;

  · 使用命令:sed -e “s/^V^M//” filename > outputfilename。需要注意的是在12两种方法中,^V^M指的是Ctrl+VCtrl+M。你必须要手工进行输入,而不是粘贴。

  · vi中处理:首先使用vi打开文件,然后按ESC键,接着输入命令:%s/^V^M//

  · :%s/^M$//g

  如果上述方法无用,则正确的解决办法是:

  · tr -d "\r" < src >dest

  · tr -d "\015" dest

  · strings A>B

  6. 其它

  利用 :s 命令可以实现字符串的替换。具体的用法包括:

  :s/str1/str2/ 用字符串 str2 替换行中首次出现的字符串 str1

  :s/str1/str2/g 用字符串 str2 替换行中所有出现的字符串 str1

  :.,$ s/str1/str2/g 用字符串 str2 替换正文当前行到末尾所有出现的字符串 str1

  :1,$ s/str1/str2/g 用字符串 str2 替换正文中所有出现的字符串 str1

  :g/str1/s//str2/g 功能同上

  从上述替换命令可以看到:g 放在命令末尾,表示对搜索字符串的每次出现进行替换;不加 g,表示只对搜索

  字符串的首次出现进行替换;g 放在命令开头,表示对正文中所有包含搜索字符串的行进行替换操作。

网友(2013-10-26):
JAA GHARI. KAHI PAN. HE TAR SAGALYANNA MAHIT AHE

网友:
学习了,VI确实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