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时线宽为什么要双倍宽度??

楼主(2012-12-01):
做CTS时,CTS时线宽为什么要双倍宽度??

这非常占用绕线资源的!!有什么好处呀??

双倍线宽和双倍间距分别是解决什么问题??

还有双倍间距,和加 防护线 哪一个更好一点???

那位大神具体讲讲!!

网友:
双倍是解决EM问题
双倍间距更好,省功耗和布线面积
屏蔽线可以完全解决crosstalk问题,需要是使用

网友:
r 小 c 也小 ,crosstalk noise 少 ,timing 自然要好一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clock toggle概率100%,EM可靠性考虑要x2以上。shielding在性能上不如加大space,clock 两边加shielding至少会增加占用2个pitch的gnd走线,如果这两个gnd shielding用来做space
则clock的耦合电容下降很多。shielding的好处就是designer可以直接估计clock的coupling noise。

网友:
你好,请问下
1.什么时候会需要两倍线宽两倍间距?
2.如何将clknet设置为两倍线宽两倍间距?

网友:
    在EDI的clock spec中设定route type,如果LEF中已经有了non default rule的定义可以直接指定name到route type,然后将此name指定到相应的clock上。如果没有NDR,可以create route type,再specify,详情参见UG。

楼主(2013-01-06):
频率到多高就必须考虑CTS的串扰问题了??

网友(2013-10-16):
回复 网友A:
版主可否把lef中定义specialRoute的格式说说,另外在clock spec中的PreferredExtraSpace 是什么意思?一直没看明白

网友:
同问频率多高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