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覆盖率结果分析工具urg的问题

楼主(2012-12-01):
如题,用vcs生成覆盖率数据,想使用urg的-trend功能生成趋势图,但是一直报错。
请教各位高手。
错误提示:
Error-[URG-NSD] No Session data
   No URG Report is found in the given -trend root or -trend src options.
   Please pass other directory path to -trend root or -trend src options which
   has one or more urgReports.

另外,urgReport不就是根据simv.vdb生成的txt或者html的文件吗?当前目录下有该文件夹及相应覆盖率数据啊。

网友(2014-12-19):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你的命令呢?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