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7 modelsim SE6.2b run 不起来,求助

楼主(2012-12-02):
win7 的操作系统,编译通过,simulation 也执行了,但是 在命令窗口敲入 run 1us 时,始终显示在 0ns 如红线所示,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用10.0吧,我的可以。

网友:
你的版本确实是太低了,百度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指定仿真时间试试

楼主:
回复  david_aaa

    指定仿真时间试试
引用 网友A:

实在郁闷啊,用了10.0c版本的也是一样。。。
有大侠能给解释下为什么不?

楼主:
贴出来我写的代码:
module div5 (
             clk_100m,
             rst_b   ,
             clk_20m
             );
input   clk_100m ;
input   rst_b    ;
output  clk_20m  ;

wire    clk_100m ;
wire    rst_b    ;
wire    clk_20m  ;

wire    clk_100m_p ; //100m inverter

reg  [2:0] cnt_20m_n  ;//generate by positive 100m ,counter
reg  [2:0] cnt_20m_p  ;//generate by negative 100m ,counter

reg        clk_20m_n  ;
reg        clk_20m_p  ;

assign  clk_100m_p = ~clk_100m ;

always@ (posedge clk_100m or negedge rst_b)
    if (!rst_b)
        cnt_20m_n <= 3'b000 ;
    else if (cnt_20m_n ==3'b100)
        cnt_20m_n <= 3'b000 ;
    else
        cnt_20m_n <= cnt_20m_n +1  ;

always@ (negedge clk_100m_p or negedge rst_b)
    if (!rst_b)
        cnt_20m_p <= 3'b000 ;
    else if (cnt_20m_p ==3'b100)
        cnt_20m_p <= 3'b000 ;
    else
        cnt_20m_p <= cnt_20m_p +1  ;

always@ (posedge clk_100m or negedge rst_b)
    if (!rst_b)
        clk_20m_n  <= 1'b0  ;
    else if (cnt_20m_n ==3'b010)
        clk_20m_n  <= 1'b1  ;
    else if (cnt_20m_n ==3'b100)
        clk_20m_n  <= 1'b0  ;

always@ (negedge clk_100m or negedge rst_b)
    if (!rst_b)
        clk_20m_p  <= 1'b0  ;
    else if (cnt_20m_p ==3'b010)
        clk_20m_p  <= 1'b1  ;
    else if (cnt_20m_p ==3'b100)
        clk_20m_p  <= 1'b0  ;

assign clk_20m = clk_20m_n & clk_20m_p ;

endmodule

以下是testbe nch
module test_div5 ;

reg clk_100m ;
reg rst_b    ;

wire clk_20m ;

wire clk_100m_ct ;
wire rst_b_ct    ;

initial
    clk_100m = 1'b0 ;

always clk_100m = ~ clk_100m ;

initial
    begin
              rst_b = 1'b0 ;
    #20 rst_b = 1'b1 ;
    end

assign clk_100m_ct = clk_100m ;
assign rst_b_ct    = rst_b    ;

div5  div5_1 (
              .clk_100m (clk_100m_ct),
              .rst_b    (rst_b_ct)   ,
              .clk_20m  (clk_20m)
             );

endmodule

楼主:
my god ,testbench has something wr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