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速走线通过“开槽的参考平面”问题

楼主(2012-12-02):
(图片)

网友:
我刚开始接触信号完整性方面的知识,像楼主说的问题,加上电容之后,回流的信号会是从电容一段到另一端,是么,那这种电容一般选多大呢

网友:
这种分享不错。不过有几个意见和疑问:
1。估计这不是量产的板,所以加上电容不用考虑对成本的影响?
2。在两块参考面上加上耦合电容,会不会增强其它的信号串扰?
3。EMC水平的改善,即辐射阻抗的降低,是否可以通过走线本身去改善?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改走线,要随便就加器件,这种做法是不成熟的表现,会增加成本

网友:
元件的话,能省则省。

网友(2013-01-09):
不错的分析,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的例子,学习下。

网友(2013-02-21):
除非是实在没办法,不然不会这样走线、

网友(2013-04-08):
这是个下策。。。
看图可以改走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估计这不是量产的板,所以加上电容不用考虑对成本的影响?
      成本肯定是要考虑的,尤其是在量非常大的时候! 不过这儿仅仅是给出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不过,其他条件都不能满足的话,这儿还只能价个电容,不然你的产品不能通过规范!! 当然,从成本较低,你可以带着加电容的去产品去过规范,等量产的再拿掉.........呵呵,你懂得!!!

2 在两块参考面上加上耦合电容,会不会增强其它的信号串扰 ?
   我觉得他这个参考面应该是具有不同电压值的电源平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并且走线没法调整的话,这种方法应该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3。EMC水平的改善,即辐射阻抗的降低,是否可以通过走线本身去改善?
EMC,我不会!!不过上面的方法肯定是可以降低这儿的EMC辐射的,同时也改善了这Trace上的信号的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随便在走线的附近加一个小电容就可以了,看板子的大小,0402,0201都可以,问题是这个小电容一定要尽可能近的靠近这根走线,这个是关键!!!

网友:
PCB 长过孔

网友:
Suggest to use CPW if trace cross planes.
All capacitors is not perfect. You need to know each caps' SRF (series resonance frequency).
At SRF, decaps seems like AC short. But at higher frequency, its impedance will increase.

网友(2013-05-19):
请教一下 这个电容是加在3.3V和5V上面么?

网友(2014-03-13):
个人感觉加电容不应该是两个电源平面间桥接,因为这样设计的话万一电容被击穿就会有两个电源平面短路的风险,可以加两个小电容到地,构成电源-地-电源的回流路径。

网友(2014-05-29):
IEEE里INTEL有相关的论文,证明了即便加了缝纫电容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网友(2014-12-13):
可以将其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2015-05-08):
回复 网友C:

有文章吗,发给我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