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CO设计中有n3port代替电感,如何进行噪声仿真

楼主(2012-12-02):
各位好!

      在做毫米波电路中,自己单独设计了一个电感,在VCO中用n3port代替差分电感,n3port中是电感的EM仿真的S_parameter.
      但是在进行PSS和phase noise进行仿真时,PSS仿真总是过不了,out log file说是有分布参数,不能进行PSS或者反正存在收敛问题,有过类似经验的大神能不能给点指点啊!

先行谢过!

网友:
nport的设置你怎么设的?
passivity,interpolation method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把interpolation type改成rational就行了,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