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 启动错误

楼主(2012-12-02):
大家好 ~ 小弟费了就牛二虎之力将vcs 安装上 用到时候VCS 启动不了 问题如下:希望各路高人能够指点一下 是什么原因啊 。。。
在此谢谢各位了 。。。 问题 如下:
aaron@ubuntu:~/project$ vcs inv.v inv_tb.v  //编译一个简单的反向器例子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C-2009.06 -- Sun Dec  2 14:57:49 2012
               Copyright (c) 1991-2008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inv.v'
Parsing design file 'inv_tb.v'
Top Level Modules:
       inv_tb
TimeScale is 1 ns / 1 ns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recompiling module inv_tb  //后面到这些是什么意思??
gcc  -pipe -O -I/home/aaron/software/synopsys/vcs/vcs_install/include   -c -o rmapats.o rmapats.c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5NrI_d.o 5NrIB_d.o S6AS_1_d.o rmapats_mop.o rmapats.o SIM_l.o   /home/aaron/software/synopsys/vcs/vcs_install/linux/lib/libvirsim.a /home/aaron/software/synopsys/vcs/vcs_install/linux/lib/librterrorinf.so /home/aaron/software/synopsys/vcs/vcs_install/linux/lib/libsnpsmalloc.so     /home/aaron/software/synopsys/vcs/vcs_install/linux/lib/libvcsnew.so     /home/aaron/software/synopsys/vcs/vcs_install/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home/aaron/software/synopsys/vcs/vcs_install/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lc -lm -lpthread -ldl
make: g++: Command not found    //这是错误提示吗?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27 //???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304 seconds to compile + .252 seconds to elab + .172 seconds to link
aaron@ubuntu:~/project$ ./simv  // simv生成了 但是不能执行,在目录是空文件,大小为0byte
bash: ./simv: Permission denied
aaron@ubuntu:~/project$
    谢谢各位啊 太闹心了。。

网友:
可能是GCC的版本问题 也有可能是操作系统版本

网友:
vcs 和gcc 的版本确实要匹配,找一个匹配的gcc安装一下

网友:
没有装g++??

网友:
没事儿瞎折腾
干嘛不用RHEL4.8?

网友:
No g++;
you should try on centos or rehat system

网友:
正好遇到这问题,先装个yum 给yum装上yum源。然后 yum install gcc   再 yum install gc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我试试~

网友:
ubuntu12.04,直接装的
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安装完成后,vcs可以正常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啊 ~ 我试试。。

网友(2013-07-02):
很明显,g++没装
sudo apt-get install g++
然后再看新的出错信息

网友:
从1楼到12楼的解决办法都不可以。目前暂时找不到解决办法。唉,可惜了ubuntu12.04真心不错的。。。
主要是Centos和Redhat真的是太慢了,即使装minimal的,还是速度超级慢。。。
配置不差了,A8,4GRAM,还算超级慢,可是ubuntu12.04真的好快。

网友(2013-12-30):
同样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4-02-08):
ubuntu12.04 把GCC修改为旧版本的,比如4.4.x之类的版本,对应的g++也给修改,百度有教程的。修改完版本之后就可以了。目前在ubuntu上使用verdi,vcs,cadence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