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临界采样SFDR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2-12-02):
若时钟频率为500M,输入频率为249.7M,然后计算该ADC的SFDR。我用的Cadence下的计算器算的,先DFT后DB20,可是发现结果不对,差的太多了。但是输入频率在197的时候就计算的很准确。请问各位大哥有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计算它的SFDR和THD呢?

网友:
楼主,想问下,有没有cadence下的计算器的使用方法,我用了几次,都失败了,不知道是不是方法不对呀!呵呵

网友:
时钟频率和输入频率必须相关采样,fin=fs*N/采样点数,N=质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没有,只要结果出来后,在波形页面点开计算器就可以计算了,没有那么难弄,估计是你函数调用有问题。具体的文件你在论坛搜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的问题是满足了互质的条件,但是出来的结果不正确,波形是正确的。同样的算法,在输入频率低的情况下时是正确的,接近时钟频率的一半的时候计算结果有问题。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不是应该导出去用matlab计算呢?

网友:
你既已得到fft後的資料或圖示,SFDR很快就可算出.
SFDR=輸入訊號振幅 - 最大突波雜訊(spur)
spur或許是諧波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算法我知道。问题是,在奈奎斯特采样的情况下,再用Cadence下自带的计算器,仍然按原来的公式,出来的结果差了太多了。我想,是不是该用Matlab
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