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应该从何学起呢

楼主(2012-12-02):
学习DCDC电源应该从哪里开始学习和进阶呢
是应该从拉扎维的开关电容导论开始学起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模电基础怎么样,如果对放大器和稳定性分析很熟练的话可以直接看看相关的文章。不过你要看switch cap的东西,难道是要做on chip的那种switch cap的dc 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模拟IP

网友B:
了解一下DC-DC的三种基本拓扑,以及建模知识,当然需要较为扎实的模拟电路基础的知识。我总结了一个关于电流型BUCK的传递函数,比较基础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B:
了解一下DC-DC的三种基本拓扑,以及建模知识,当然需要较为扎实的模拟电路基础的知识。我总结了一个关于电 ...

大佬,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