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Verilog并行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2-12-02):
module cnt10(clk,rst,en,add_sub,q,cout);   //十进制计数器
input clk,rst,en,add_sub;
reg [3:0]q1,q2;
reg c1,c2;
output reg[3:0] q;
output reg cout;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
                begin
                q1<=0;
                c1<=0;
                end
        else
                if(en==0)
                        if(add_sub)
                                if(q1==9)
                                        begin q1<=0; c1<=1; end
                                else
                                        begin  q1<=q1+4'b0001; c1<=0; end
                         else      //实现倒计时
                                 if(q1==0)
                                        begin q1<=9;c1<=1; end
                                 else
                                        begin q1<=q1-4'b0001;c1<=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实现秒表功能
begin
        if(rst)
                begin
                q2<=0;
                c2<=0;
                end
        else if(en)
                        if(add_sub==0)
              if(q2==9)
                                  begin q2<=0; c2<=1; end
                          else
                                  begin q2<=q2+4'b0001; c2<=0;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秒表和倒计时互相转换

begin
        if(en)
                begin q<=q2;  cout<=c2; end
        else
                begin q<=q1; cout<=c1; end
end

endmodule

module cnt6(clk,rst,en,add_sub,q,cout);
input clk,rst,en,add_sub;
reg [3:0]q1,q2;
reg c1,c2;
output reg[3:0] q;
output reg cout;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
                begin
                q1<=0;
                c1<=0;
                end
        else
                if(en==0)
                if(add_sub)
                        if(q1==5)
                                begin q1<=0; c1<=1; end
                        else
                        begin  q1<=q1+4'b0001; c1<=0; end
                 else      //实现倒计时
                 if(q1==0)
                                begin q1<=5;c1<=1; end
                         else
                                begin q1<=q1-4'b0001;c1<=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实现秒表功能
begin
        if(rst)
                begin
                q2<=0;
                c2<=0;
                end
        else if(en)
                        if(add_sub==0)
              if(q2==5)
                                  begin q2<=0; c2<=1; end
                          else
                                  begin q2<=q2+4'b0001; c2<=0;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秒表和倒计时互相转换

begin
        if(en)
                begin q<=q2;  cout<=c2; end
        else
                begin q<=q1; cout<=c1; end
end

endmodule

问题是:分析不出来为什么从en=1,add_sub=0到en=0,add_sub=1的时候应该是继续加一的,但仿真出来又不是!!!大神你在哪???

综合模块

综合模块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网友:
把 begin/end加 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begin ...end没有加好,他会报错的。但他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YOU ARE WELCOME

网友:
真的,把begin,end加全了。。报错是因为begin/end缺了一个,缺了一对不会报错,但可能导致软件对你的代码理解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仿真不稳定啊.之前如果是在en=1,add_sub=0变成en=0,add_sub=1之前,先让add_sub=1,就不会了。后来又不对了!!!!!!

网友:
你的说明非常不清楚,不过我试着猜一下。。。你把“if(q1==9)”这些条件改成“if(q==9)”,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设计错误!
虽然,在en=1,add_sub=0和en=0,add_sub=1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相同的加计数,但是你所写的代码中却使用不同加计数逻辑,这样就造成进位不统一,所以在两者切换的情况下,就不会有进位产生(前提是,要产生进位的情况下)。
建议:使用统一的寄存器,并且将en和add_sub拼接起来,使用case语句
注:
  {en,add_sub}
     2'h0 : 减计数
     2'h1,2'h2 : 加计数
     default : 保持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定不行,q在这里是输出端口,他可以选择q1输出,也可以选择q2输出。而关于en==1与add_sub==0是作为秒表。而en==0,add_sub==1是产生60进制,因为下一个模块没有PO上来,其实他产生的进位是作为分钟的时钟信号的。en==0,add_sub==0是作为倒计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