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II 状态机视图显示不完全,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2-12-02):
用以下代码实现对输入信号中连续三个1的检测,当检测到连续的三个1后输出一个高电平。要求用状态机实现,代码如下。

问题:

代码在仿真是工作正常,但是在状态机视图中没有显示出完整的状态转换图,请问是代码有问题吗?比如存在一些隐含的错误?

另外,如果把状态机中S1,S2,S3中的任何一个状态不让其返回S0,那么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转换图,但是,一旦S1,S2,S3均有一条路径返回S0时,S1,S2,S3返回S0的路径就会同时消失掉,这是为什么呢?

module mypro(
    clk,
    rst_n,
    din,
    dout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din;
output reg  dout; parameter S0=2'b00,S1=2'b01,S2=2'b10,S3=2'b11;

reg [1:0] currentstate,nextstat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currentstate<=S0;
  end
  else
   currentstate<=nextstate;
end always @ (currentstate or din)
begin
  case (currentstate)
  S0:
   begin
   dout=1'b0;
    if(din)nextstate=S1;
    else nextstate=S0;
   end
  S1:
   begin
    dout=1'b0;
    if(din)nextstate=S2;
    else nextstate=S0;
   end
  S2:
   begin
    dout=1'b0;
    if(din)nextstate=S3;
    else nextstate=S0;
   end
  S3:
   begin
    dout=1'b1;
    if(din)nextstate=S3;
    else nextstate=S0;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