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选型求教,谢谢

楼主(2012-12-03):
有个设计,之前用的是altera的EP2C8Q208C8N,逻辑资源占用50%不到,但RAM资源占用接近100%,这颗芯片现在采购价要五十多块,成本太高,请教大家一下,同等逻辑资源的FPGA有没有价格相对便宜点的,赛灵斯的成本会不会好一点,可以的话,请推荐个型号,谢谢大家。这个设计主要是RAM和IO需求较多,用EP2C5没办法做下,但用EP2C8成本又太高,无奈只能考虑下其他厂家的芯片

网友:
讲求性价比,估计Lattice有优势,不过软件可能就不那个成熟了

网友:
同等规模的,lattice的要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