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关于DC和SRAM

楼主(2012-12-03):
第一次用DC,我的设计中有一块64KB大小的SRAM,我在代码里面应该怎样申明或者怎么例化这块SRAM呢?如果我写的是 reg[7:0] my_sram[15:0]; 那么综合的时候是调用的SRAM宏单元,还是用寄存器组来搭建呢?
谢谢!

网友:
寄存器自己搭的,要想实例化库里面的SRAM,必须先生成库单元SRAM,在实例化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如果我想用SRAM宏单元的话,我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先生成库单元SRAM,然后再你自己的模块里面include进去,然后实例化调用就ok了
看看verilog的书,应该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ilog书上面会有吗?

网友:
实例化的过程是有的,好好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知道怎样实例化。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样生成 库单元SRAM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平台了!!不同平台、不同软件生成方式应该都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artisan memory compi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