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 library的选择

楼主(2012-12-03):
在smic看到有四种io library ,分别是
SP018:without non-DUP stagger bonding pads
SP018N:without bonding pads
SP018ODW:with bonding pads
SP018W:with non-DUP in-line bonding pads;
这四种有什么具体的区别?non-DUP 是什么意思?
要选择普通的io ,该选择哪个好?

网友:
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2013-12-03):
同样的问题,顶一下

网友:
DUP:device under pad,好像是说把pad放在了ESD上,不太懂。

网友(2014-10-21):
希望有人详解一下

网友:
普通就选SP018 (stagger) 或 SP018W ( inline) 即可,
stagger就是iopad太多的时候用,否则就是inline的,

网友(2015-04-15):
DUP一般什么时候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还有power tr.  startup circuit 什么的

网友:
dup省面积啊, 做的好的io都是dup的,
umc叫boac, tsmc叫cup,都是一样的意思

网友(2016-04-08):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根据不同工艺厂商决定呢还是最好都是用这种结构啊?

网友(2016-09-04):
学习学习,看来我还是用inline IOpad吧

网友(2018-06-14):
DUP
將ESD Device 放在PAD下方,可以省CHIP面積。
一般DUP PAD 會選用較安全的BOUNDING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