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在点check hierarchy时的referenced library报错退出

楼主(2012-12-03):
(图片)

楼主:
CDS.log如下,再点击图中的referenced libraries时cadence退出。

\o Loading hspiceD.cxt
\o done!
\o Loaded umc35cdmos/libInit.il successfully!
\p >
\a hiiSetCurrentForm('schCheckHierForm)
\r t
\a schCheckHierForm->spanLib->value = "check"
\o dbPanic+156090797()
\o voDoAbortFuncs+163531119()
\o voSigAbort+163531189()
\o /eda/cadence/ic5141/tools/lib/li+14466688()
\o XmImSetFocusValues+14059152()
\o XmTextFieldSetEditable+13975584()
\o hiiSetFieldEditable+155554471()
\o hiiPutPropFieldVal+155368179()
\o ilCallMethodPutProp+161347443()
\o ilSetPlist+161584920()
\o ilPutProp+161587088()
\o hiiDisplayForm+155305998()
\o hifDisplayForm+155307247()
\o iliVcodeEval+161482922()
\o ilxSkillEval+161478900()
\o _ilTopLevelSet+161417582()
\o ilxTopLevelCmd+161419308()
\o ilTopLevelCmd+161419762()
\o hiiPassCmdToIL+155125990()
\o hiiProcessEnqueuedCmds+155162105()
\o hiiFillCIWInPortCB+155163340()
\o iliBGetc+161546294()
\o ilGetCharPort+161545465()
\o input+161389069()
\o ilyylook+161395961()
\o ilyylex+161390482()
\o ilyyparse+161398474()
\o ilReadport+161367759()
\o iliTopLevel+161421481()
\o ilTopLevel+161421277()
\o hiMainLoop+155144234()
\o main+138214351()

楼主:
不得不说eetop的帖子管理真差啊,在写完帖子后验证码填错了,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要重新写帖子。。。

网友:
禁用系统自带输入法!

网友(2013-02-27):
这个有解了么 ??

楼主:
没有,我们公司的cad按说很厉害了,但是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现象,应该是软件一个bug
不影响正常使用,就是麻烦点,一个个check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2013-05-07):
我以前安装在5.4AS上有这个问题,用低版本的系统就不会有问题。一般使用AS4.7 4.8 4.9应该都行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3-06-24):
    和你情况一模一样,现在想换5。x版本的AS,出现这个问题的。现在就凑合着用吧。

网友(2018-08-07):
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