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写个csh脚本修改文件

楼主(2012-12-03):
如何通过一句csh脚本实现在文件任意位置(文件首部优先)新增一句“include ** ”

网友:
任意位置是怎么指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里面任意地方新增都可以
    或者具体点就在文件的第一行新增,可以么?

网友:
set file_list =  `cat file_list` //这是反引号,按键“1”左边那个
set file = “”
foreach file (echo $file_list)
echo "xxxxxxxxxxxxx" >> $file.new
cat $file >>$file.new
end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