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网格模拟,silvaco 和 sentaurus 哪个更合适?

楼主(2012-12-03):
纯粹的最简单的矩形网格,连接线抽象成导线,结点用简单的自建模型
哪个更合适?请教各位大大

网友:
好像是silvac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所指的网格是对应宏观电路结构里的节点,属性就是节点的电压值,想对网格中所有节点初始化加上不同的电压,观察稳态结果
请问这样用silvaco可以实现吗?
我现在用的silvaco 2012 linux 64平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