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是电路中的快通路,什么是慢通路?

楼主(2012-12-03):
经常看见运放电路中提到了快通路,慢通路,到底快慢指的是什么?又由什么来确定?

网友:
应该是时间吧,也可以说频率,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一个电路中,快慢差异是由什么造成的?

网友:
低阻抗的节点----频率高----快通路
高阻抗的节点----频率低----慢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低阻抗节点快一些
    还是这个只是一个工作上限频率?只有接近这个限定频率才能表现出快慢来?

楼主:
如果一个快通路并联一个慢通路,同一个信号走过时,会发生什么?相位?幅度?

网友:
慢通路就是RC延迟时间长,
快通路则相反
所以上面有位说慢通路是高阻抗点

网友:
前来围观,希望有更具体更全面的答案

楼主:
木有人看么?

网友:
count how many poles stand along the path of interest.

网友(2013-10-15):
书中,多极点通路,延时大,为慢通路。
单极点通路,为快通路。
快慢两路,并联传输,会产生零点。

网友:
快慢两路,并联传输,会产生零点?拉扎维也没说为什么,这个该怎么理解呢?想了半天也没有直观性的理解,如果说此话成立?它有没有适用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