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据采集卡

楼主(2012-12-03):
现在想测试一组随机数出的数字的0、1统计分布,示波器的输出结果如下:
各位大神,我想用数据采集卡来进行采集验证,不知道是否可行?或者还有其他更加简便的方法?

网友:
Your question is not clear. Is the random 01 output from a digital circuit or software? If it's from a digital circuit, what's its frequency? Is there a clock output along with the digital data?

网友:
你想采集什么信号??信号从哪里来?(示波器??)要求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一块产生随机数的芯片,输出如示波器所示,输入的时钟信号是20M,输出时,也就是说每50ns会产生一个数据,0或者1.而我需要把产生的数据统计出来,所以需要一个仪器,逻辑分析仪可以达到要求,但是还有没有更好更方便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