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信号S参数的理解与仿真

楼主(2012-12-03):
经常看到大信号S参数的说法,该怎么理解这一个概念,是不是在某个固定输入功率下的S参数值?如何在ADS中仿真大信号S参数,如何在RFspectre中仿真大信号S参数?

网友A:
你对大信号参数的理解正确,必须在某个确定的信号幅度下。ADS有一个LSSP仿真,实际上也就是HB的设置。
spectre没有LSSB,但是实际上你做HB/HBAC这样的大信号仿真也可以得到大信号的输入阻抗输出阻抗,应该也可以换算出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你的回答,得通过阻抗去转换成大信号S参数,这个就明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PECTRERF也具有LSSP仿真功能的打开ADE,tool --> RF analysis --> LSSP仿真设置,提供HB和PSS两种设置

网友:
具体的可以参考spectre自带的doc文档,应该在mixer那一章,有具体的LSSP设置参考

网友(2015-02-06):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如何通过阻抗转换为大信号S参数?

网友(2015-04-02):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5-12-10):
不太明白

网友C(2019-05-22):
做大信号S参数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spectre里的pss+psp不是就可以用来仿真大信号s参数吗?

网友(2021-03-27):
引用 网友C:
做大信号S参数的目的是什么。

有时候需要在输入大信号的时候把功率输进去或者反射出来,就要看S参数

网友(2022-02-20):
引用 网友A:
你对大信号参数的理解正确,必须在某个确定的信号幅度下。ADS有一个LSSP仿真,实际上也就是HB的设置。
spec ...

通过阻抗获得大信号S参数 这是什么意思呢,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