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某个lvs问题,附图

楼主(2012-12-03):
求助,某个数字设计,如图,其中除了红线部分,其余都是数字设计encounter做的PR。

其中,对design供电的io,通过CORE_P和CORE_G连接到设计的core ring上,实现给core的供电功能。

图中的红线是为了通过lvs检查而多做的一种连接,其目的是为了将io内部的四大电源中的VCC/GND(另外两个是VDDIO GNDIO,这四个电源用于做esd的)和core ring连接起来。

如果没有红线部分,工具会报告在layout中有两根线,在source中没有。工具会认为io两端存在open的线(对应的就是VCC和GND),而source上没有这个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通过加上红线来处理。
想问问,实际上这个红线是根本不需要的,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通过添加红线来通过lvs检查?
另外:virtual connect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下么?

网友:
就是不用实际连线通过net名字连接起来,通常的做法就是版图上需要虚拟连接起来的两个点打label的时候加冒号,或者在calibre 里边virtual connect by 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解释下,加冒号的处理方法么?

virtual connect,是在lvs rule里面做的修改么?但是如何定义这个virtual name的名字?因为版图里面这个net的名字工具好像自己会去定义,我记得我的这个工具帮我做过名字为net:630,就是一个随便的数字的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尝试了下virtual connect的方式,如下:

在红线的io端加上了连个label,分别为VCC:1和GND:1,
在lvs rule里面添加了:
VIRTUAL CONNECT COLON YES
VIRTUAL CONNECT NAME “VCC” “GND”

这两个lvs rule的意思应该是VCC:1和VCC连接起来,同时将GND:1和GND连接起来,因此就相当于将两个红线的两端也连接了。

但是lvs会多报一个error,
lvs会报告在layout上有两个net:GND和GND:1但是source上只有GND;同理还有VCC和VCC:1但是source上只有VCC。
这样应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