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读写

楼主(2012-12-03):
对于双端口SRAM可以不可以对一个地址同时进行读写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会有一个仲裁,待高手解决

网友:
Yes, you can do that.You can adjust the skew of the input/output clocks to make
it read first or write first without violating the timing spec.

楼主:
可以再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Read first" means you will read the old content.

"Write first" means you will read the newly written content.

Adjust edge positions of the read/write clocks (read edge before/after write edge) you will either one of the above.

Of course the address, data, and the read/write clock must satisfy the timing constraints of the SRAM.

网友:
控制器做好就行

网友(2013-02-28):
I have no experience on the dual-port SRAM. Below is my comments, more discussion is welcome.
I do not think adjusting clock edge works.
Read takes more time than write SRAM. the operation clock frequence is limited by read time.
My understanding is the SRAM user does not need to adjust the write clk and read clk
For read first, SRAM shall latch write data in register, performs read operation to get the old value, then write the latching data to the SRAM cell.
For write first, SRAM can pass write data to dout directly, meanwhile the write data is written into hte SRAM cell.
So, I think the key is that the write data is latched in the internal registers.

网友:
可以同时读  只要一端写,另一端对这个地址就暂时不能操作,读写都不行

网友(2013-05-14):
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设计仲裁方式,可以读有效、写有效或者该单元无效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的时候,Q端同时出来的就是同一地址原来的数据,这是一个tricky。

网友(2013-11-15):
仲裁确定,你可找篇datasheet看看

网友(2015-05-22):
读写顺序很关键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SRAM本身对同一地址的读写时序有要求,如果不满足,可能会导致读写不成功的。

网友(2016-04-11):
我觉得双口SRAM的同一地址能否同时读写倒是其次,关键问题反而在于你的控制逻辑如何设计,当出现对同一地址的同时读写情形时,你希望读到的是写前的数还是写后的数?

网友(2016-10-11):
同意楼上。

网友(2017-04-26):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不知道哎

网友:
have to study the requirement, but I heard "write through" concept. meaning read and write to the same location, and the read out is the data_in. comments welcome

网友(2017-08-31):
Sram的控制器中都有一个仲裁器的,出现这种情况下,一般会仲裁为先写再读,有点像CPU中的hazard一个道理

网友(2019-12-30):
如果你没有设计额外的电路来仲裁,那么是不能同时读写的,若读写使能同时有效,则输出一般都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