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 脚本运行错误请教

楼主(2012-12-03):
我写了个tcl脚本,目的是想把某个文件的一行中的关键字替换一下,脚本如下:
set change_hmac_netlist 1
set change_file "hmac_top_syn.v"
set new_file_0 "./output/hmac_top_0_syn.v"
set new_file_1 "./output/hmac_top_1_syn.v"
if {${change_hmac_netlist}} {
   echo "" > ${new_file_0}
   echo "" > ${new_file_1}
   set fp [open ${change_file} r]
   set write_enable 0
   while {[gets ${fp} line] >= 0} {
      set print_line_0 ${line}
      set print_line_1 ${line}
      if {[string first "module hmac_top" ${line}] >= 0} {
         set write_enable 1
         set print_line_0 [string map "hmac_top hmac_top_0" ${line}]
         set print_line_1 [string map "hmac_top hmac_top_1" ${line}]
      }
      echo ${print_line_0} >> ${new_file_0}
      if {${write_enable}} {
             echo ${print_line_1} >> ${new_file_1}
             echo ${print_line_2} >> ${new_file_2}
         }
   close ${fp}
   }
}

可是执行时出现如下错误信息:
Error: can not find channel named "file11"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error_info
Extended error info:
can not find channel named "file11"
    while executing
"gets ${fp} line"
    invoked from within
"if {${change_hmac_netlist}} {
   echo "" > ${new_file_0}
   echo "" > ${new_file_1}
   set fp [open ${change_file} r]
   set write_enable 0
   while {..."
-- End Extended Error Info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请大侠们指教!!!多谢!

网友:
为什么你要这么写:${change_hmac_netlist}, ${new_file_0},${fp}。。。
直接写成$change_hmac_netlist, $new_file_0,$fp 不就行了,把所有的这些大括号去掉再试试看,有错误再把错误信息贴出来。

网友:
顶楼上的,精简点,看着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