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目前ic封装的散热技术分析

楼主(2012-12-03):
IC封装依靠PCB来散热。一般而言,PCB是高功耗半导体器件的主要冷却方法。一款好的 PCB 散热设计影响巨大,它可以让系统良好运行,也可以埋下发生热事故的隐患。谨慎处理PCB布局、板结构和器件贴装有助于提高中高功耗应用的散热性能。
  半导体制造公司很难控制使用其器件的系统。但是,安装 IC 的系统对于整体器件性能而言至关重要。对于定制 IC 器件来说,系统设计人员通常会与制造厂商一起密切合作,以确保系统满足高功耗器件的众多散热要求。这种早期的相互协作可以保证 IC 达到电气标准和性能标准,同时保证在客户的散热系统内正常运行。许多大型半导体公司以标准件来出售器件,制造厂商与终端应用之间并没有接触。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使用一些通用指导原则,来帮助实现一款较好的 IC 和系统无源散热解决方案。
  普通半导体封装类型为裸焊盘或者PowerPADTM式封装。在这些封装中,芯片被贴装在一个被称作芯片焊盘的金属片上。这种芯片焊盘在芯片加工过程中对芯片起支撑作用,同时也是器件散热的良好热通路。当封装的裸焊盘被焊接到 PCB 后,热量能够迅速地从封装中散发出来,然后进入到 PCB 中。之后,通过各 PCB 层将热散发出去,进入到周围的空气中。裸焊盘式封装一般可以传导约 80% 的热量,这些热通过封装底部进入到 PCB。剩余 20% 的热通过器件导线和封装各个面散发出去。只有不到 1% 的热量通过封装顶部散发。就这些裸焊盘式封装而言,良好的 PCB 散热设计对于确保一定的器件性能至关重要。
  可以提高热性能的PCB设计第一个方面便是 PCB 器件布局。只要是有可能,PCB 上的高功耗组件都应彼此隔开。这种高功耗组件之间的物理间隔,可让每个高功耗组件周围的 PCB 面积最大化,从而有助于实现更好的热传导。应注意将 PCB 上的温度敏感型组件与高功耗组件隔离开。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高功耗组件的安装位置都应远离 PCB 拐角。更为中间的 PCB 位置,可以最大化高功耗组件周围的板面积,从而帮助散热。图 2 显示了两个完全相同的半导体器件:组件 A 和 B。组件A 位于 PCB 的拐角处,有一个比组件 B 高 5% 的芯片结温,因为组件 B 的位置更靠中间一些。由于用于散热的组件周围板面积更小,因此组件 A 的拐角位置的散热受到限制。
  第二个方面是PCB的结构,其对 PCB 设计热性能最具决定性影响的一个方面。一般原则是:PCB 的铜越多,系统组件的热性能也就越高。半导体器件的理想散热情况是芯片贴装在一大块液冷铜上。对大多数应用而言,这种贴装方法并不切实际,因此我们只能对 PCB 进行其他一些改动来提高散热性能。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应用而言,系统总体积不断缩小,对散热性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更大的 PCB,其可用于热传导的面积也就越大,同时也拥有更大灵活性,可在各高功耗组件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
想知道测温芯片的热平衡时间,比如DS18B20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