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祛除多余符号位的方法

楼主(2012-12-03):
如何能自动的判断实际的有效数字位数,例如:数据总长度占据16bit, 但是实际有效数据只有6bit,如何判断出来并正确截取低6bit进行后续计算呢?
请大家讨论,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
你首先就必须知道有效位的规则,什么情况下有效

网友:
可以尝试找出第一个符号位就可以了撒~这个应该是比较好实现的

网友:
如果高位为1的话,先将其转换为原码,然后用优先级编码,看最高位的1在哪个bit上,就表明数据的实际有效位的最高位。
如果高位为0,表明本来就是正数,那么直接用优先级编码,看最高位的1在哪里来确定数据真实位宽。

网友:
首先就必须知道有效位的规则,什么情况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