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Verilog_XL加密的文件如何解密呢

楼主(2012-12-03):
verilog_xl可以用·protect和·endprotect来加密源代码,那么怎么解密呢,有木有大牛知道呀?谢谢

网友:
The content between "protect begin" and "protect end" is encrypted using 256-bit AES algorithm.Usually it's unbreakable unless you know the encryption KEY.

网友:
楼上的意见正确。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何得到这样的key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k those who provide you the protected codes. The protected codes are created using a tool which requires users to enter the KEY.
If they do not enter any KEY, the tool will generate a default KEY using proprietary algorithm.
Unfortunately, I don't know such algorithm and can't help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很好了,十分感谢!!

网友:
The content between "protect begin" and "protect end" is encrypted using 256-bit AES algorithm.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查看源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