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FPGA无法接收到DSP发出的SRIO包

楼主(2012-12-03):
先说一下我的实验环境:dsp使用的是c6455,FPGA使用的是xilinx V5,DSP和FPGA的SRIO相关时钟都是125Mhz,配置为1x 3.125Gbps
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这样子滴:
fpga向dsp读写都是可行的,但是dsp向fpga发送数据时,FPGA端没有反应啊,这是怎么一回事,连发送doorbell都接受不到???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自己顶起先

网友:
最好拿chipscope抓一下接收端的信号,可能采样到的信号不对了。可以根据抓到的信号分析和调整输入管脚的时序约束,增加或者减少IO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端抓包看了一下信号,target端信号完全没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