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45nm结点后,PMOS和NMOS采用双栅,为什么?

楼主(2012-12-03):
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NMOS的栅极功函数要小,PMOS的栅极功函数要大一些?
这是从调节阈值电压的角度考虑的,但不清楚这样做具体的好处是什么?
求教!!!

网友:
弱问:什么是功函数

楼主:
功函数的大小标志着电子在金属中束缚的强弱,功函数越大,电子越不容易离开金属。金属的功函数约为几个电子伏特。铯的功函最低,为1.93ev;铂的最高,为5.36ev。

网友:
mis结构,Vth中有功函数项,想要把p和n的|Vth|都调整到0.7V吧,这样便于逻辑运算。

楼主:
谢谢。有点明白了,这样PMOS的ФMS是正值,可以使PMOS|Vth|调小。

网友:
跟着听,学习一下

网友(2013-01-07):
继续啊,怎么不继续了?

网友(2013-06-26):
阈值电压公式上有,一般NMOS器件栅的功函数的靠近Ec4.05eV,PMOS的栅功函数靠近Ev5.17eV,不过现在的短沟器件使N和P功函数接近带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