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大家818下面的问题的。-------版主-------在哪里?

楼主(2012-12-03):
always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sum  <= 0 ;
     cout <= 0 ;
     sum_p <= 0 ;
  end
  else begin
      {cout,sum} <= a + b + cin ;
        #5 sum_p <= a + b + cin ;
    end
   end

为什么在sum_p前面加一个延迟,结果在当拍延迟5个时间单位就出来,我觉得应该在下一拍延迟5个时间单位出来,我想的和仿真的结果不一样,求高人解答啊?

下载次数:0

网友:
#5这个操作已经是结束当前拍事务队列之后的操作了,所以非阻塞赋值的作用起不到应有的效果,此时的<=理论上应该和=是一样的结构。尤其是#5这个时间是小于时钟周期宽度的时候,就说明等待当前时钟沿对应的事务队列完毕后5ns执行这条语句,所以不是下一拍出现。不知道这么解释你明白吗?简单来说:#操作破坏了非阻塞赋值的作用。呵呵

网友:
Move the "#5" after the "<=" then you will get what you w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