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ynopsys segmentation fault的问题

楼主(2012-12-04):
启用scl11.3或者SCL11.4或者启动2011的软件(除VCS1103外),都会出现segmentation fault(core dump)的问题,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解决之后定重谢。
比如 scl11.4/amd64/bin/sssverify  license.dat 时就会出现。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linux玩不熟,用的qq截图,有点不清楚,见谅哈。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这个错误还是比较麻烦的,不过一般情况下似乎跟通用的 库文件有关,,另外,楼主用的ubuntu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
    是的,ubuntu12.04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一般是和glibc的库不相容导致,你可以试试64bit或者32bit,看看是否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64和32都有这个问题。
如果是glibc不兼容的话,有没办法解决? 要sudo apt-get upgrade吗?我试了,没什么效果。
请指教,谢谢。

楼主:
不到万不得己,实在不想换系统,换来换去,好累呀。

网友:
64和32都有这个问题。
如果是glibc不兼容的话,有没办法解决? 要sudo apt-get upgrade吗?我试了,没 ...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老生常谈了,而且最终导致的原因也五花八门,给你看一个文章,总结的很不错 Segmentation_fault_in_linux.pdf (309.26 KB , 下载次数: 207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您推荐这个文章,看了一遍,感觉这个文章的道理大致有了了解,不过好像SNPS的人比我更需要它呀,我也没法改源程序,最多就是改一下ulimit。

等晚上我试试把ulimit -s改小一点试试,我之前都是往大了调的。不过我估计ulimit改小了也不好,怀疑将来有可能会出现alloc memory的问题。

或者也可以试试 ulimit -d的值,这个没有调整过。

不过我持悲观态度,感觉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就怕是真的照您讲的,可能是库文件的问题,这样就悲剧了,我不是学软件的,不会查是哪个库有问题,也不知道该如何替换更安全的库。

悲剧呀~

网友:
我在redhat server 5.5 x86_64上安装sentaurus tcad,运行时同样出现segmentation fault,但在同一台机子同样的系统,把redhat系统装在VMware上软件就可以运行了。
软件要求系统把libstdc++.so.6从3.4.8升级到3.4.14,我就只能直接把gcc升级到4.5.2,libstdc++.so.6就已经升级到了3.4.14.但软件运行会出现segmentation fault,不知道如何解决。
请给位大神帮帮忙,跪谢!!!

楼主:
继续在线等~~~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主要是Xilinx的软件,
和bashrc中PATH的设置有关,
部分软件不行,部分软件一点事也没有。
所以只能注释掉,每次费力的进文件目录启动软件

网友:
lz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呀

楼主:
    没,估计不行。准备改装Redhat了,真悲剧,这两年装了无数个系统了,就没见到一个通吃的系统。

    话说越来越反感linux了。

网友(2013-03-17):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我想應該是用錯版本(32bit or 64bit )

网友:
我想應該是用錯版本(32bit or 64bit )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mvtools + vcs co-sim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可以过,有时候不行,大部分情况会segment error
我用的是vcsmx2011,后来改为vcsmx2011_64bit和vcsmx2012_09,vcsmx2012_09_64bit都不行
我甚至装个一个Redhet6.2也不行。

我正在和vcs supporter交流这个问题,印度人说他们可以,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下周不行让他们开个远程会议,帮我看一下

网友(2013-04-28):
回复 网友E:

    我是MG调用vcs时出现这个问题的,同时VCS调用mentor的一个VIP也出现这样问题。大侠要是解决,给指点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推测是系统版本兼容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from=notice&;tid=385813
看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2013-12-12):
主要是我们对linux系统个还是不熟悉。这个文档不错。谢谢!

网友(2014-03-26):
问题依旧,哎

网友(2015-09-1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跑MVSIM遇到的。以前老工具都没有,新工具就有了。读rtl没问题,读 netlist就死翘翘。

网友:
zhegemeiyou任何帮助的!!!

网友(2016-07-14):
跑大的design没问题,反而跑小design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7-06-29):
哎,我折腾了很久,之后将虚拟机分配的内存从2G改到4G之后就没出这个问题了,这是心累啊

网友(2018-07-04):
问题解决了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