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出现一个错误,希望帮解决一下

楼主(2012-12-04):
我在做仿真时出现  Matrix is singular(detected at 'I0.I53.Q37:int_b).这个搞了好久都没解决。希望哪位高人帮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帮个忙的

楼主:
有没有人的

楼主:
没人解答吗?????

网友:
这个我还到真没遇到过,想帮帮不上,你能说具体一点吗,是在进行什么仿真的时候碰到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说spectre在做矩阵运算的时候遇到奇异矩阵,导致仿真器没法运算
看看能不能重置参数,也不太清楚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做瞬态仿真的时候遇到的错误,好像就只有三极管会有这个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重置参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Q0的基激接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仿真PSS也常遇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真不清楚,明天我去问问带我的工程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b,c相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仿真碰到奇异矩阵没办法解导致了仿真不收敛 。你再把仿真设置的初试条件改改

网友:
奇异矩阵很多时候和model相关的...的确是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先升级下spectre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