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截止频率ft

楼主(2012-12-04):
我用AC和S参数仿了NMOS管和PMOS的ft,两种仿真结果一样,然后用ft=gm/(2*pi*(Cgs+Cgd))验证了一下,发现NMOS管仿真和计算结果一样,PMOS管计算结果比仿真结果小很多,Cgs、Cgd、gm都是在cadence原理图上显示的,请问大家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2013-03-23):
你好,我也想仿真一下,但是不知道怎么仿真,可以把电路给出来吗?谢谢。我现在仿真的结果很不对。谢谢。

楼主(2013-04-24):
回复 网友A:

    $S6GR_[G8BM(OHX%G4@K77H.jpg 俩电流相等时的Freq就是截止频率,AC仿真,偏置电压就是你整体电路的各节点电压~额,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这么仿真吧,FT=gm/cgg/2pi,只是一个与v_star(=类似长沟道管子的过驱动电压)和L有关的参数啊,接成二极管接法,扫描VGS(=VDS), .PRINT ft=par("gmo(m1)/cggbo(m1)/2/3.1415")  即可。 再扫描L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样做没发现问题,你还算研究过gm over I'd, 这样连看看gm over id都到多少了。在weak inversion的时候都已经不在饱和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的时候把横坐标调成v_star,款且我只关心v_star=200mv左右的FT啊。 v_star=100mv-400mv,管子最多也就这样取了,这样做没有问题的,我已经做过啊。。。。。。  这条曲线主要是为了得到v_star与FT的关系。 有时我需要设计管子在某个L下的FT,通过这条曲线找到v_star
,然后再找到需要的W。

我实际就是这样操作的,不太关心弱反型的状态。ft与vds关系很小(从理论和仿真都可以得到这个结论),故接成二极管接法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虽然叫做gm/id的方法,但现在流行的是用vstar=2*id/gm来做设计参数(有时需要用FT来做设计参数)。关于vstar的解释都可以近似往过驱动电压上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你的管子永远vdsat>100mv,,,,,,,,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所谓的流行是在哪里?不管用vov,vdsat,还是gm id,有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目前为止,我做的东西大概是这样,tsmc .13um ft*gm/id 随着vstar的变化,极值点就在200mv左右,所以我一般都定在100到300的范围。 当然要是vstar 有时需要小于100,那就小于就得了。 我这样的仿真还是正确的。

你说他错了,错在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定义为vstar不是过驱动电压,也不是饱和电压,只是可以近似去解释趋势。只有在长沟道的时候,这三个定义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觉得vdsat小于100mv还能接成二极管来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定义肯定是不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一个管子根据vdsat=150mv, 还是vov=150mv,还是gm over id=12来设计有什么区别吗?得到的trend完全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因为vstar的定义就是如此。

答另外一个问题,过驱动电压=VGS-VTH
饱和电压vdsat,是管子饱和是的vds最小值,在短沟道中饱和电压小于过驱动电压。
vstar=2id/gm

这三个定义只是在,长沟道中才相等。
在短沟道中他们完全不一样。但是用于解释趋势时,可以将vstar当做过驱动电压或者饱和电压解释。

网友:
基于vstar后,所有的工作就是去查表了。  但是传统做法是要知道u*cox才能知道w/l,但是现在根本得不到u*cox。用上vstar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工艺的因素,已经被仿真得到的表格给包含了

另外,传统做法还要lammda之类的东西,但是在vstar的方法中,我们只关心gm/gds,把所有增益的表达式,都可以转换成各个管子的本真增益的乘积,在乘上一些vstar之比的系数,这个系数更NF类似。所以因为低噪声,我们要同一条支路管子的vstar之比,这个系数又会出现在增益中,低噪声,高增益,低摆幅。

而管子的本证增益,与L和vds/vstar有关,据此得到管子的L.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就没注意,算你那个式子的时候在饱和区才有意义。你接成diode,vdsat<100mv的时候,你看还在饱和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的确很有可能处在弱反型区,截止-弱反型-饱和。  因为目前接触到的设计并没有想让管子工作在弱反型,所以不太关心那个区域的ft。

你说要区分,请问具体应用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承认在weak inversion, 接成diode 测gm id不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处在弱反型,一样可以定义出FT,没有什么不对的,我基于那系列的流程依然可以得到准确的W/L. gm/ID
的方法,在弱反型一样可以工作。 你需要证明他不可以工作,或者指出应该什么仿真。

至少,我现在接触到的作业和课件并未要求区分出来,EE240的所有作业没有要求区分他们。  而我从我的理解上,也认为不用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仔细想了想,ft的确是需要在饱和区才有意义,弱反型应该是没有ft的定义的。但是,似乎对电路设计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工作在weak inversion就没ft的定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接触的ft是在小信号等效后,得到的电流增益为1的频率。。
  弱反型后,的确也可以做小信号的等效,这时的确也可以得到电流增益为1频率,基于此,弱反型中的FT是存在的,但是计算公式的确不能用饱和区的公式了。    但是,作为设计,我不想管子工作在弱反型的区域。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结论一直在变,先说说你的做法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用weak inversion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不回复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仔细想过后,还是觉得这样的仿真依然适用于弱反型的区域,因为这时候的gm,CGG等都是在弱反型时得到小信号值。。。弱反型的小信号等效模型也可是和饱和区一样。

请说出你的方法和见解,有道理说服我,我自然认错,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你发现没,其实你最初的做法没问题,但是我随便挑战了一下你的方法,你的结论就变了很多次。

网友:
虽然,最后坚定了自己想法,但一开始被你给唬住了,还是不应该。。。。主要是敬你是前辈,以为你真的发现破绽了,呵呵。。。   你在上海么

网友(2013-09-05):
回复 网友D:

   那么为啥weak inversion还可以那么用呢?没理解,求讲解

网友(2013-10-07):
能具体说明下仿真细节么? 现在先进工艺的Ft都很高了,具体改怎么仿呢?

网友:
JoyShockley说得对……

网友:
学习学习,长长见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Actually,I think ft is defined by engineers, so ft does not exist physically.
   It depends how you define ft.
   When you do the simulation to measure ft, diode-connected is not absolutely correct. well, at least in KULeuven.
   the diode-connected "ft" you get, in KULeuven, we call it f3dB. it's lower than ft because parasitic capacitance at the drain is added to the gate. That's a way to judge a process.

网友(2013-11-07):
想求一下0.5um的MOS管的截止频率

网友(2013-12-13):
MOSFET的截止频率fT一般是指电流放大系数截止频率,即是共源组态MOSFET在输出交流短路、电流放大系数等于1时的工作频率。 #^-0@/-+~~~(^$$_

在线性区工作时,截止频率fT与沟道长度L的平方成反比、与源漏电压VDS和迁移率μ成正比: fT ∝ μVDS/L2 。

在饱和区工作时,截止频率fT与沟道长度L的平方成反比、与饱和电压(VGS-VT)和迁移率μ成正比: fT ∝ μ(VGS-VT)/L2 。

可见,为了提高截止频率,就需要减小沟道长度和增大饱和电压,但这正好与提高电压增益相矛盾。实际上,饱和区的截止频率也就等于其饱和区的电压增益与频带宽度的乘积(也称fT为MOSFET的增益-带宽乘积),所以MOSFET的电压增益与工作频率之间存在着矛盾,难以同时兼顾。然而在提高工作频率与提高开关速度方面,它们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较短沟道的MOSFET,是载流子漂移速度vs饱和(饱和速度为vs)而导致电流的饱和,这时截止频率将随沟道长度L的变化而反比地减小: fT ∝ vs/L 。

网友(2015-05-26):
好帖子!顶一个!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6-05-28):
回复 网友D:

   你说了这么多,也没给一个具体仿真Ft的方法啊,能不能说下你自己的方法呢?

网友(2017-03-27):
我仿真发现栅压变化,对管子的fT影响比较明显。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观察fT是应该看,栅压偏置在具体电路工作状态电压(我的栅压实在阈值电压附近),还是把栅压给高一点(比如阈值电压为0.5V,栅压给0.85V)?

网友(2017-08-17):
学到了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辈,能请问你一下,nmos3v怎么得到id=50uA时的fT吗?

网友(2019-05-30):
哈哈,楼主没出来总结一下?

网友:
前辈间的精彩讨论

网友:
怎么在schematic上显示Cgd,Cgs,gm呢,我怎么没调出来,在ADE-Results-Annotate下没有一个能标出这几个信息(results browser下是可以查到的)。

网友(2020-11-26):
学习了 真激烈 前辈们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教下,不同的ft会影响哪些电路的哪些指标?

网友(2022-03-15):
mark一下 好有意思

网友(2022-11-15):
mark,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