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in/pad 怎么设置在 non-prefered layer[已解决]

楼主(2012-12-04):
做个数字的block,想把四周的pin设置在同一个层次(因为这个要求是别人版图提的,而且接口比较多,有一千多个),但是我用read_pin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命令,读进去之后,它还是会自动改回来,我觉得应该有什么相关的设置的,不知道哪位
大侠知道,我暂时没有找到,xiexie!!!

网友:
回复 楼主:

    ICC里面是不是用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layer 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就是这么设置的,被ICC改回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那不好意思了,期待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很麻烦, 要改reference library ,  改成一样的方向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记得以前用Astro的时候有个选项可以保留自己pin的层次设置!
在icc中没有找到,具体怎么修改ref lib呢,还请版主稍微详细介绍一下!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在GUI和command中都没有找到相应的设置项

网友:
By default, if an on-edge pin’s layer is not the preferred layer, the pin is
snapped to the closest wire track on preferred layer during pin placement.
You need to use the set_fp_pin_constraints -hard_constraints layer command
if you want the on-edge pins on a non-preferred 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按照你的帮助,我改过来了,具体command就是:
        set_fp_pin_constraints -block_level -use_physical_constraints on  -hard_constraints {layer location}
            palce_fp_pins -block_level
   再次感谢了!!!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19075-1-1.html

也谢谢你的具体解决办法的分享!

网友:
这个是比较搞 ,用create_terminal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版主的回答,我已经解决了,有时间再用你说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