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segmentation fault(core dump)的问题

楼主(2012-12-04):
各位大大们,
我在我的系统上启用scl11.3或者SCL11.4或者启动2011的软件(除VCS1103外),都会出现segmentation fault(core dump)的问题,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解决之后定重谢。
比如 scl11.4/amd64/bin/sssverify  license.dat 时就会出现。

linux玩不熟,用的qq截图,有点不清楚,见谅哈。

我用的是ubuntu12.04的64位。但是无论是在amd64下面启动还是在linux下面启动,都是这个结果。

楼主:
在线等,求救~
我已经试了ulimit也没试出来。

网友(2013-07-23):
回复 网友A:

    我的VCS运行simv -l log,就出现segmentation fault;请问,你的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系统或者换软件版本。你是用的什么系统,VCS版本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Centos 6.4 64bit, VCS 1103sp1.

VCS1209也一样。运行uvm的example没有问题。只有调用Mentor的ip时,编译没问题,就是运行simv时出现这种问题。

发愁,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可能是EDA工具间有冲突,试着把别的工具的设置从.bashrc中去掉看看

网友(2014-05-01):
我是做LED 发光模拟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把LED模块括号里的所有程序都注释掉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是跑例子时又很正常, 难道是我的输入文件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