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 WAV 格式的音频编解码芯片 FM 机顶盒 VS1003B-L VS1053B-L VS1063A-L VS1005

楼主(2012-12-04):
VS1000/VS1103/VS1011/VS1003/VS1033/VS1053/VS1063/VS1005VLSI专注于高品质的音频解码领域。芯片是威声(VLSI)专注开发的音频编解码芯片,具有低功耗、高保真的音质效果,编解码格式全面,带有自主产权的低功耗DSP 处理器核VS_DSP4,可做主机也可做丛机。

VS1005是目前世界上最集成的音频编解码芯片,是VLSI最新推出的旗舰产品。

特性:

模拟硬件特性 :

·多达3通道 24 位音频 ADC

·双 24 位音频 DAC

·30Ω立体声耳机驱动器

·内置麦克风放大器

·RDS立体声调频无线电接收机

·10 位 ADC,3-5个外部输入

·单电源操作,内置四个可编程调节器

数字硬件特性

·最大00MIPS VS_DPS 4处理器核心

·多达128KB(32 千字)程序 RAM

·多达128KB(64 千字)数据 RAM

·受保护的 8Mbit FLASH( 可选)

·USB2.0高速设备/主机(480Mbit/S)

·I2S 和 SPDIF数字音频接口

·EEC 模式的 NAND FLASH接口

·SD卡接口

·2路 SPI总线接口

·10BaseT 以太网控制器 ·UART 接口

·所有数字引脚均为用户可配置通用 IO

·灵活的时钟选择,默认 12.288MHz下操作

·内置数字逻辑使用的锁相环时钟倍频器

·电池备份存储的实时时钟 RTC

·里德-所罗门纠错

·通过 JTAG 可以使用 VSIDE进行硬件调试

主要应用市场:

广播、车载、电梯、楼宇对讲、卡拉OK、录音笔、智能家居(背景音乐)、VOIP、学习机、故事机、高档玩具、音箱、点读机、多媒体、公交报站器、手持式语音设备、平安城市、银行系统、矿下设备、收音机、电子音乐产品以及一切发声设备想提高指示器音质效果的市场领域

1、
为什么选用VLSI的产品?

答:低功耗,高保真音质(具体功耗:空载18ma, 满载一般40ma)

2、
音质有多好?

3、
开发环境?

答:全免费的VSIDE开发环境,开元系统,VLSI系列的产品开发工具通用,不会出现开发一个型号换一套开发工具的情况,而且现有的VLSI系统的芯片可以PIN对PIN替换

vs1063ds(1).pdf

楼主:
目前流行的ARM芯片内核有ARM7TDMIARM720TARM9TDMIARM992TARM940TARM946TARM966TARM10TDMI等,Philips LPC2214是基于ARM7TDMI-S的高性能32RISC微控制器,它集成了Thumb扩展指令集,256KB可在系统中编程的片内Flash和可在应用中编程的16KB RAM,向量中断控制器,外部总线控制器,2UARTI2C串行接口,2SPI串行接口,2个定时器(7个捕获/比较通道),可提供多达6PWM输出的PWM单元,8通道10ADC,实时时钟,看门狗定时器以及112个通用I/O引脚,通过可编程的片内锁相环(PLL)可实现LPC2214最高为60MHzCPU时钟频率,相对众多ARM系列产品来说,Philips公司生产的LPC2214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ARM7芯片。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有助于提高系统可靠性和开发效率,且能够充分发挥32CPU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常见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有LinuxWindows CEVxWorksNucleusuC/OS-II等,其中uC/OS-II是一个可移植、可固化、可裁剪的占先式实时操作系统,其周边的配套产品也比较完善,如uC/FSuC/GUI等产品都为其应用增强了适用性,相对其他操作系统而言,uC/OS-II正常运行只需十几或几十KBFlash空间和SRAM空间,并且其所需的授权费用也相对较低,结合以LPC2214为核心的硬件平台,在这里采用了uC/OS-II作为该设备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楼主:
本次armjishu.com 的STM32 嵌入式MP3 播放器开源项目的目的是让大家通过这个项目大家一起进步, 共同学习嵌入式相关知识,交流学习心得,体会项目过程中的困难与成功的喜悦。学习是目的,过程是重点。所以本次设计不采用MP3 专业芯片,而采用独立的功能模块搭建的方式。
本次MP3 播放器至少支持WAV 和MP3 两种音乐文件的播放,使用软解码来实现,还要求支持SD 读写,支持通过ISP 方式来实现STM32 嵌入式MP3 播放器固件的下载与更新,支持USB 为系统供电。本次设计不添加LCD 显示屏。

楼主:
车载MP3用VS1003做(支持SD卡,TF卡,U盘)__原创制作.pdf (714.68 KB , 下载次数: 9 )

楼主(2013-01-05):
语音系统是电梯不可缺少部分,用于楼层报数、方向提示、报警告示、消防对讲以及广告宣传等。传统语音系统绝大数采用语音器存储和播放语音,但存在比如外电路复杂、音质差、成本高、容量小以及语音不易更改等缺陷。鉴于此,设计了一款基于CPLDVS1011E解码器的电梯语音系统。

楼主(2013-03-15):
基于LM3S1601 VS1003的GPS和GPRS的公交车自动报站系统设计.pdf (451.66 KB , 下载次数: 0 )

楼主:
基于PXA270硬件平台与WinCE嵌入式操作系统,采用媒体文件的IP组播传输、DirectShow数据解码播放、报站信息的无线射频自动触发技术,实现列车终端报站、多媒体播放和信息提示等功能,同时可以实现车头与车厢间的车载广播中心和车载播放终端功能互换,增加了车载系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与报站系统作为地铁列车必不可少的配置显得尤为重要,可以使乘客准确地确定到站站点、缓解乏味的旅途,也可以轻松地获得各站点的换乘路线、乘车指南等有意义的信息。
 早期车载多媒体播放器多是传统的磁带收音机、CD播放器、DVD播放器等,磁带机的缺点是音质不好且由于传动机械的故障会出现卡带的现象,现基本已淘汰。车载CD播放器最近几年才应用于车载系统,在音质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只能读取CD光盘不能下载网络媒体,具有歌曲更换不便的缺点,同时缺少可视效果[1]。DVD是采用MPEG2标准压缩的全数字影音光盘,它的特点是音质高、画质高、容量大,但成本相对较高,同时也具有CD播放器媒体文件更换不便的缺点[2]。现阶段的车载媒体播放系统多采用嵌入式技术,如以三星S3C2440A处理器为核心的车载信息服务系统,可实现信息提示、导航定位、多媒体播放等功能[3]。其中媒体播放多基于嵌入式流媒体技术,如通过GStreamer和RTP/RTCP流媒体协议设计流媒体播放器[4]。但此方式对于列车这种单一源多接收端拓扑结构,其带宽占用高,易造成堵塞。
 现有公交报站系统仅是音频广播报站,地铁的报站提示是通过三色LED的颜色变化与音频广播来实现的,报站形式单一,且缺少换乘路线、乘车指南等信息的提示,同时与媒体播放系统相分离。例如通过在站台与列车上分别放置RF无线节点来实现自动报站。其系统使用射频与接收芯片CC1100、语音播放芯片VS1003和单片机控制,通过对每一个车站进行ID编码,利用身份识别技术实现自动报站功能[5]。此外,也有基于ZigBee技术的定位解决方案,通过放置无线节点组成ZigBee网络,根据射频接收信号强度指示计算出所需定位的位置[6],此方法对于实现报站功能成本过高。由于地铁运行于地下,乘客没有可参考的建筑物标识来判断即将到达的站点,因此其报站系统十分重要。而实现地铁的自动报站并非易事,它不能像地面公交系统那样通过GPS定位系统[7]来实现车辆的定位与报站。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开发了一种基于PXA270硬件平台与WinCE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车载媒体报站系统。此系统集媒体播放、站点信息播报与换乘信息提示于一体,媒体文件更换方便快捷。系统采用分布式布局,各车载播放终端通过软件升级后,完全可以作为车载广播中心使用,因此进一步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系统采用嵌入式技术,专用性强、特色功能易实现,如可根据站点的具体布局提示乘客换乘路线等。同时采用WinCE嵌入式操作系统,具有实时性好的特点。

基于STC89C52 VS1003的PXA270的分布式地铁车载系统开发.pdf

楼主:
目前,国内公交车报站的方式多采用手动报站,但是因为司机需要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下进行报站,所以经常出现错报、漏报、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采用GPS全球定位系统进行自动报站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不需要人工干预,大大减轻了司机的工作量,也同时提高了车辆运行的安全性,促进公交系统的现代化进程。

  现阶段,公交车内信息屏多通过有线方式获得新闻、天气预报、广告等信息,也可以同步显示报站信息。但是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那就是由于没有整合GPRS 无线通讯功能,所以维护起来比较麻烦,如果需要更换广告内容,就必须派出大量的人员,对需要更改广告内容的公交车内信息屏一一更改,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GPRS的应用使系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整合,解决了目前国内现有的公交车内信息更新方式落后的弊端。通过GPS卫星定位系统和GPRS无线通信网络,公交监控调度中心可实时监控各条线路公交车位置的分布情况,并根据监控情况向有关公交车发出调度通知。

基于LM3S1601 VS1003的GPS和GPRS的公交车自动报站系统设计.pdf

楼主(2013-04-17):
现在VLSI原厂又出来了一块新型号是VS1163A-L,跟VS1063A-L的区别在于是否有MP3编码器,VS1163A-L是在VS1063A-L的基础上去掉了MP3编码器,所以在成本上面降低了很多,需要了解的请联系!

网友(2016-05-20):
boss发话 让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