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求助。。

楼主(2012-12-04):
现在开始从事DC/DC转换器的设计,在设计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一直没想通。DC/DC输入电源是一个可变的范围,例如输入电压范围为5.5v~2.0v,而DC/DC内部模块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电压使得其能正常工作,我想请教下现在用什么方法给DC/DC内部模块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供电电源

求指导。。。

网友:
你的工艺是1.8v的?为啥需要内部产生稳定电压使其工作呢。

网友:
可以使用LDO产生稳定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模块例如振荡器、PWM比较器之类的正常工作不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电源给其供电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除了用LDO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采用了LDO,那么对LDO有什么指标要求?比如说LDO的系统的单位增益带宽与DC/DC转换器的单位增益带宽之间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网友:
一般都是用一个LDO模块吧,单位增益带宽,增益,环路的稳定性,还有精度的,看到时候的具体要求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5.5V~2V输入电压,除了始终在切换,否则不需要内部电源的。你的模块在输入电源范围内可以正常工作就可以。

网友:
boost strap 原理,DCDC输出直接作为内部电路的电源,但需要一个自举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