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裕度曲线有的从180°开始有的从0°开始?

楼主(2012-12-04):
如下图所示,corner仿真出现下面的相位曲线,请问正常吗?如何解释?谢谢

楼主:
从0°开始的看DC工作点也没有问题

楼主:
这是LDO电路,发现电压从4.5V变到5V,从零开始的相位曲线就变成180°开始了
是仿真器的问题吗

网友:
和你正相反相有关

网友:
相位前面变化挺大的,等待详细的答案

网友:
这个在差分运放仿真中常见
如果第一次仿真得到180度开始的相位
第二次仿真时,plot的时候正负端子点击次序倒过来,相位就会变化180,从0度开始

至于LDO不太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正负极的反转

楼主:
谢谢楼上的意见,不过我是做STB仿真得到的结果

网友:
也正常也不正常。有时候testbench搭的不好会导致,有时候model有问题也会导致。这两种情况我都碰到过。前者在差分opa仿真中常见,后者我在tsmc .18工艺下碰到过。

网友:
建议楼主做AC分析验证一下,因为STB分析加的IPROBE是有方向的。可能跟IPROBE中的电流流向有关!
从结果看,相位裕度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建议再做AC分析验证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样的phase曲线,会有一定的风险。最好把它给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用断环方式做了AC分析,变成了从-360°开始,上升到-270°,应该和从0°开始是一样的

网友(2013-03-30):
这是为什么啊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唉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请问断环的分析是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
可以看一下tran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在FB加大电感和大电容来断环,做AC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仿真的时候也出现过啊,好像电源电压比较低的时候相位就不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是什么运放??

试试把衬偏最严重的管子接成非衬偏形式,理论上电源上升有限值不会引起曲线异常现像的,如果能保证所有管子都正常工作;除非电源阈抬升后引起管子衬偏效应明显.

网友(2014-12-11):
回复 网友A:

   伙计,你说的iprobe是有方向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看对应corner的OP,分析输出相位为什么开始不是反向,是工作点不对还是搭建的仿真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5-04-20):
求高手继续分析

网友:
Our professor said 60 deg is just enough

网友(2016-07-21):
回复 楼主:

    楼主现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不同温度下一个是从180度正常的,另一个是从-180度开始到-90这样的,谢谢。

网友C(2016-09-18):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都是在后仿真中遇到的,前仿真没问题,后仿真就变这样了,即从0度开始,直流相移了180 度,我用的是tsmc .18工艺;AC仿真与stb一样!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都是在后仿真中遇到的,前仿真没问题,后仿真就变这样了,即从0度开始,直流相移了180  ...

您好
我用的也是Tsmc.18 BCD的工艺,后仿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现在对这个问题有新的理解吗?

网友(2020-08-20):
同遇到问题,dc从1v变到2v就变了

网友(2020-10-29):
在仿真最简单的米勒补偿的LDO时也出现了相同问题(后仿真),感觉25楼给出的链接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21-05-1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想请教如何处理的

网友:
同遇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最后只能换电路了,呜呜呜。

网友(2022-04-28):
引用 楼主:
从0°开始的看DC工作点也没有问题

怎么注册呀

网友D(2023-05-06):
引用 网友E: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1294178255

就像你说的一样,本质原因是差分电路存在不对称。
通常出现在后仿真中,两边寄生存在一点差异,或者存在out到inp的CC。或者出现在带mismatch的MC仿真中。

参见:Designer’s Guide Community :: Forum (designers-guide.org)

在Spectre作者Ken Kundert的论坛上找到了STB仿真,部分corner出现phase从0°开始的解释。并且给了简单的demo来复现。
demo中,左右两侧的行为OTA都加了从outp到inp的叠加series的一点电压,引入非对称。
但是左图是从outp引入的,在Vprobe (vdc, vdc=0)右边。右图是在Vprobe右边引入的。
Sweep 扫描那个引入非对称的gain,0 0.9m 0.99m 1m 1.01m 1.1m,可以看到左图部分gain下phase从0°开始,部分gain下正常,行为难以预料。右图则始终从180°开始。

也正如这个帖子中讨论的,其实这个问题并不说明稳定性有问题,虽然看着很诡异,我的电路变成了正反馈?
关键原因是其分析dcOp的时候是不带后仿真那个非对称的CC的,但是在AC分析(STB)分析中是带这个非对称的CC的(例如从OUTP到INP),导致AC分析的接近DC但不是DC的地方 (FREQ>0)的时候phase飞了,成了0°即正反馈。

也正如这个帖子中讨论的,当波特图吃不准的时候,可以去看奈奎斯特图。
In case of doubt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crossing of 180 degrees or 0 dB), you should always apply the Nyquist stability criterion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ability_criterion). In the case presented here, by applying this criterion, you will find that the circuit is in fact stable (if the gain remains below 0 dB for higher frequencies).
Plot loop Gain的real和imag,然后右键点击X轴,选择YvsY,X轴使用real loop Gain即可看到奈奎斯特图。因为Cadence 的phase是转了180°的。只需要看(1,0)是否在loopGain这条复变有方向曲线的左侧,即可判断是否稳定。

或者按照我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改用华大九天的ALPS仿真器就正常了。

网友D:
后仿真带来的OUT到INP和INN的寄生电容CC不对称导致的。
这个跟仿真器算法有关,Spectre很容易复现。
即使真的出现这个情况还是稳定的,参见Razavi第二版教材的奈奎斯特图。

demo中,左右两侧的行为OTA都加了从outp到inp的叠加series的一点电压,引入非对称。但是左图是从outp引入的,在Vprobe (vdc, vdc=0)右边。右图是在Vprobe右边引入的。扫描Sweep 那个引入非对称的gain,0 0.9m 0.99m 1m 1.01m 1.1m,都是局部非常小的正反馈,不影响负反馈大局。
可以看到左图仿真的,【部分gain下】phase从0°开始。右图则始终从180°开始。

dcOp分析工作点的时候,是不带那个非对称的OUTP到INP较大的寄生电容的,确切的说任何电容都不带。
但是AC分析(STB)分析是带的。这个差别,可能是导致部分corner出现phase从0°开始的原因。

参见帖子:
https://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1182388268/4#4
参见DEMO:
https://designers-guide.org/foru ... ircuit_loopgain.pdf

网友F(2023-10-19):
因为你的主极点太低了,内部出现了两个环路。你plot一下ac的极性你就发现正负相反了。但是也还是稳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因为你的主极点太低了,内部出现了两个环路。你plot一下ac的极性你就发现正负相反了。但是也还是稳定的。 ...

你好,我仿真带隙断开运放输出跑stb也有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
哥 我是新手菜鸟,跑bandgap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请问·后面什么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仿真带隙断开运放输出跑stb也有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哥 我跑bandgap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请问后面什么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
25楼和33楼是正解。震荡的条件是环路增益LG=1,也就是幅度是0dB,相位是0度。从幅频和相频曲线来看,环路是稳定的。低频时,虽然相位是0度,但是幅度很大,不会振荡。到主极点起作用的频段,电路仍然是稳定的,幅度不是0dB,相位也不是0度。当幅度将为0dB时,相位是90度,也就是相位裕度是90度。

网友H:
这个是仿真器的计算bug, 不是电路问题,我问过

网友:
没啊,但是从网上这些回答好像没问题,跑mc好多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你的主极点太低了,内部出现了两个环路。你plot一下ac的极性你就发现正负相反了。但是也还是稳定的。 ...

主极点太低了 内部如何出现俩个环路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2024-03-27):
引用 网友D:
后仿真带来的OUT到INP和INN的寄生电容CC不对称导致的。
这个跟仿真器算法有关,Spectre很容易复现。
即使真 ...

贤弟,你说的对

网友(2024-10-09):
收藏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stb仿真的相位曲线是从180开始下降的,在增益为0时剩余的就是相位裕度;AC仿真出来的相位曲线是从0开始下降的,在增益为0时的度数加上180才是相位裕度。

网友(2024-12-25):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仿真器的计算bug, 不是电路问题,我问过

请问是问的Cadence工作人员吗?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D:
就像你说的一样,本质原因是差分电路存在不对称。
通常出现在后仿真中,两边寄生存在一点差异,或者存在o ...

您好,请教一下,这个real和img是stb仿真得到,还是ac仿真得到?

网友(2025-07-23):
我知道【非最小相位系统】,这个东西会导致波特图相频特性的初值≠0度;但是我还不确定这个和corner/PVT仿真之间的关系。还请大佬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