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卸载Spectre?

楼主(2012-12-04):
现在用的spectre5.1,想换成spectre7.2版本的,但不直接安装之后查看版本还是5.1,是不是需要先把5.1的卸了再装7.2?或者需要进行设置一下?求高手解答~~详细点最好了!

00

00

安装好之后,执行的图中这一步

网友:
请修改shell文件,例如.bash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人菜鸟,能不能详细一点或者给个链接什么的?谢谢啦~

网友:
关于shell设定的帖子和网络资源很多,每一人的理解程度不同,那个资源有价值因人而异,所以建议楼主自己搜索一下。
以下资源仅供参考: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34345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你bashrc中将spectre 定义了,需要自己修改一下,或者重新setenv 设置一些path,我的作法是单独写设置,想用哪个就source哪个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这个确定是PATH的问题,把.bashrc设置好就OK了。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确实是PATH的问题,把.bashrc设置好就OK了

网友(2025-01-16):
PATH问题有大侠知道怎么改吗。打开了》bashrc之后 把原来的版本名称换成了新装的还是不行